GT-3.3 和 GX-8.6 在Win7系统中能用吗?

楼主(2010-11-29):
GT-3.3 和 GX-8.6 在Win7系统中能用吗?
我把软件安装到Windows7 上,有出错,但软件能打开。
但因为没有Win7的USB驱动程序,就不能跟触摸屏和Q02HCPU联接了!

网友A:
32位WIN7应可以用。

楼主:
我装的是64位的Win7, 如果是32位的Win7,二楼的朋友用过吗?

楼主:
USB 驱动程序 Win7-32位 和 WinXP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我的是 Win7-32位旗舰版的,GT-3.3 和 GX-8.6都能够正常使用的,而且西门子300.200的都可以的!!

楼主:
哦!谢谢4楼朋友明示! 我的是GT3- 1.01B版本的。请问您的GT-3.3在哪能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