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三菱FX系统PLC通讯协议的疑惑

楼主(2010-11-29):
在网上下载了好几种的三菱通讯协议的资料(不同版本),可是实际用VB通过SC-09电缆对PLC操作时却不一样,后来来是找来了另外一种通讯协议才通讯上。
具体的通讯协议为:
手册:
ENQ 站号 PC号 指令 报文等待 字符A区 和校验
如果按这样的通讯方式去通讯,始终是错误
在网上找到另外一种是:
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终 和校验
STX CMD GROUP ADDRESS BYTES ETX SUM
其中的地址算法:address=address*2+1000h
再转换成ASCII
这样通讯正常
现在的疑惑是:三菱的通讯协议到底是哪种,为什么按照书上协议却不能通讯?
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一个是通讯口通讯,还有一个是通讯模块通讯,不一样的.我也在学VB,有时间可以联系一下,互相学习.QQ:37304556

楼主:
楼上的,你说得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说明书上怎么就没有公布这种通讯方式的呢?我就想不通了。还有通过通讯口和通讯模块有什么不一样?我曾经成功通过通讯模块传送过PLC程序,当时并没有设置PLC站号之因的,应该通讯协议是一样的,现在想来就是有点想不通了。

网友B:
编程口的协议是网友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本来这东西是不公开的,但现在网上能搜索到一堆,
但使用232BD 485BD时,要看通讯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47

楼主:
谢谢老杨!你提供的手册我已经有了,就是按照这本手册上的来写VB程序,通过编程口来通讯就是不能通讯上。有可能是通讯方式不一样:一个是编程口,一个是232或485通讯口。

网友C:
如果用485 BD通信,RS指令要根椐写入需要选择格式。D1是请求通信;D2D3变频器站号 D4D5指令代码,D6等待时间,D6D7D8D9数据内容,D11D12校验码。我是个初学者,有错请指证

网友D: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 “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终 和校验”是无协议通讯模式 我用usb-sc09-fx测试通过了
“ENQ 站号 PC号 指令 报文等待 字符A区 和校验”是专用协议模式 我用usb-sc09-fx测试时只有返回值:6H 15H 15H 一直没搞通
不知这是通信线的问题还是编程口不支持专用协议模式
有明白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