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互锁 IL和清除互锁ILC 的指令在什么情况用到?

楼主(2010-11-29):
欧姆龙的互锁 IL和清除互锁ILC 的指令在什么情况用到?

网友A:
我一般用于“手/自动”互锁切换

网友B:
执行设定的程序步骤的时候用到。

楼主:
谢谢,执行设定的程序步骤的时候用到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执行设定的程序步骤的时候用到是?
例如设置了工艺执行的程序,如果执行了互锁,在没有清除互锁之前,是不会执行另外的动作的。

楼主:
谢谢版主,很热心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我用得最多的是急停。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