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形图
wimpire

楼主(2010-11-29):
见下图,,梯形图中有一黄色区域是什么回事啊,,读了几次还是这样子,又不敢删了它

网友A:
转换错误区域,请转换为IL指令后查看。

网友B:
楼上说得对,用语句表应该可以看到,以前遇过

网友C:
错误的梯形图,可以在LAD(指令表)中修改,查看错误的程序内容。

网友D:
黄色为转换错误区域,你可以到请转换为IL指令后查看。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E:
将显示中的触点数设置为11点,
下载积分:+2(wimpire) 热心助人

网友F:
转换区域内有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将显示中的触点数设置为11点,
wimpire

楼主:
感谢大家,转换11点就OK了
关于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