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的3P无熔丝断路器能否接5。5KW的电机

楼主(2010-11-29):
15A的3P无熔丝断路器能否接5。5KW的电机

网友A:
建议用电动机保护器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如果电机是空载或所带负荷不大的话应该可以。如果是带了与电机功率相适当的负载的就会跳了,建议配一个两倍电机额定电流的断路器

楼主:
谢谢,我用了一只,有时就会跳,有时不跳,所以还是换只大点的了

网友C:
换到25A的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的是一油泵电机,一开始时候还不跳,但过了一会之后再启动就每次都跳了。

网友D:
建议用20A的NFB

网友E:
建议用20A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25-32A比较合适

网友G:
用断路器好些 正泰的DZ108 14-20A的 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H:
25A的比较合适

网友I:
最好用25---32A的……

网友J:
空载还可以重载启动不行,你还是用电机空气开关呀GM22(18A-25A)
迈翔

网友K:
要大于20A级别的,20A还是小了点

网友L:
用不了!启动电流会超过它的额定电流!

网友M:
不能用,DZ47小型断路器一般不能用作电机保护。如要用,5.5KW电流选32A以上

网友N:
装个有保护的好滴

网友O:
5.5kw电机11安培左右,,,如果重载会跳。。。建议2---3倍电流以上的空开

网友P:
两倍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