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欧姆龙PLC问题

楼主(2010-11-29):
前一段时间,有一台欧姆龙PLC出了一点问题,我用电脑监控,发现问题一点都没有,里边的一个中间继电器有输出,但是中间继电器再驱动外部输出时就是没有输出,但是把程序下载了几次之后就好了。不知有没有其它朋友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大概是你在下载完毕后,没回到运行模式,这时PLC没有输出。如果这时你把编程电缆拔了PLC也没有输出。这时你只有给PLC停电。几十秒后再送电。就可以了

网友B:
plc输出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输出继电器触点有点问题了,如果那个物理点还会出现同样输出问题建议更换对应的输出继电器。

网友D:
中间继电器再驱动外部输出时就是没有输出
首先你要确定的是驱动外部输出的中间继电器触点是否ON,如果ON,但没有输出,那你就需要看这个输出回路是否在IL(互锁)回路里,互锁条件是否满足
如果以上条件都满足,但还是没有输出,你换个输出点试一试,就可以判断出是硬件还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E:
输出继电器的触点有问题

网友F:
输出触点坏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G:
问题不大,,

网友H:
应该是输出继电器的触电不好了。若频繁出现,立即更换

网友I:
OMRON的PLC好像灌了程序或者是模拟量等设置后都要断掉电源或设置重启PLC才可以的吧

网友J:
我也碰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情况。绝对不是像各位大侠所说。
OMRON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其他的都不用改,只要重新灌一次。或更换一个内部继电器就可以。再或者和另一个继电器换一个位置也行。原因我也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K:
我到没遇到过,可能是自己没注意吧

楼主:
不是中继问题,也不是输出问题,10说的对

网友L:
我三年前遇过这问题:是CPM2A 60点继电器输出PLC,是在车间用着的,输入输出点都没动,只是在程序中加了个连锁,继电器常闭点,但就是不起作用,程序检查无错,编号又没超出范围,原程序中以没用到这个编号,当时搞得火大,最后不知那根神筋动了下,中间继电器换个编号,别的都没动,运行___好了!当时是用手编写的.当然,不是模式开关没开到运行档的问题.
到现在我以没想明白.
下载积分:+2(回忆依然最美) 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