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p指令

楼主(2010-11-29):
movp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请各们大侠帮忙说一声,,谢谢

网友A:
MOV K1 D0 可以理解成赋予D0 为K1 也可以理解为传送K1 到D0
带一个P,就是条件成立的时候只传送一次。
比如 LD X0
MOV D1 D0
这个程序就会一直把D1的值传送给D0,D1有变化,D0也会变化
如果 LD X0
MOVP D1 D0
那么只有X0接通的瞬间,传送D1给D0一次,以后D1值变化了,D0不再变。除非X1又断了再通一次。

网友B:
当前面的条件满足时,MOVP指令只传送一次,把数据送到数据存储器里,当前面的条件再次从OFF变为ON时在传送一次,是一个脉冲执行的指令。
若是DMOVP就是32位的脉冲执行传送的指令了。
如果还不明白加我QQ:906480203

网友C:
mOv传送指令,p一次

网友D(2011-02-11):
同意楼上的几位观点

网友E:
P是单次型!

网友F:
请看指令手册上的详细图解

网友G:
以上升沿接通一次

网友H:
多看下资料就明白

网友I(2011-03-31):
版主讲的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