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7-1200问题

楼主(2010-11-29):
S7-1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用什么指令?
学以致用!

网友A:
我也问这个问题!希望知道的给点帮助。谢谢!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B:
不需要什么指令,看一下硬件组态模拟量输出模块每一个通道的地址IW***,将数值传送到该地址即可!输出类型在硬件组态里面直接设置!

楼主:
默认QW96、QW98、QW100、QW102,四路输出的,调用库FC105、FC106。
下载积分:+2(jonnyhsieh) 热心助人
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