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系列的AD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0-11-29):
三菱PLC -Q系列的AD怎么使用啊。。

网友A:
兄弟可以先看看手冊

网友B:
说说你的模块型号,没有手册可以帮你找找。

楼主:
Q64AD 没有用过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哦

网友C:
手册 有实例

网友D:
通常是使用设置软件,直接设置数值输出到哪个D上。
软件这里:
http://down.ymmfa.com/?id=67
手册这里:
http://down.ymmfa.com/?id=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