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0-11-29):
红线部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程序错误
OMRON的软件一个网络不能有两个横栏条件(不知这样说对不对,我也表达不来,反正就是这回事)
你把下面的10.03 10.04等部分复制到下一个网络就不会出错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把下面的10.03 10.04等部分复制到下一个网络就好了

楼主:
有那位大哥麻烦说明白一点好不好。
我刚开始学,还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那位大哥麻烦说明白一点好不好。
我刚开始学,还不懂。
就是第16行为单独一行;另起一行写10.03 10.04那个并联的常开语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