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0-11-29):
我遇到个问题,用旋转编码器测角度。比如说我机器在运转后停下的角度是30度,当我把机器电源关掉后,手动调试机器后机器的实际角度是60度,机器重新上电后显示的角度是停机后的30度。不 是实际的60度,请教一下各位该怎么解决,PLC是FX-1N的,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呀

网友A:
你没有零位吗?用接近开关定一个零位,每次上电让他自己先找零位再找你所需要的角度。
飞刀,又见飞刀

楼主:
假如没有零位了,我们公司有台用单片机做的就没有,停电后改变机械的角度后,重新上电后马上就测出来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B:
用绝对值编码器就行了

楼主:
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C:
肯定是用的绝对值编码器的

网友D:
伺服要安装电池。保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