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码怎转换

楼主(2010-11-29):
MOV H24 D10 怎样写才可以把D10转换成ASCI码呀? ASCI D10 D20 K1? 高手请指点下。。。
不要说让我看书哈哈。。。

网友A:
只转换“4”的话可以用ASCI D10 D20 K1
“2”和“4”都转换的话,用ASCI D10 D20 K2

网友B:
解释生动

网友C:
用ASCI指令,转完检查执行结果,对照ASCI表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D(2011-06-15):
讲的好,顶一下!

网友E:
为什么要转换呢/?根据ASCII码和16进制数的转化表得出16进制数再写入程序,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