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11-29):
小弟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向高手大哥们请教,希望能多多帮忙!
1:s7200中的WDR指令怎么理解和使用
2:LD I0.3
LPS
AW> VW0 +10000
= Q0.2
LRD
AD< -150000000 VD2
= Q0.3
LPP
AR> VD6 5.001E-006
= Q0.4
这段指令怎么理解!

网友A:
1,WDR是看门狗指令,执行该指令后PLC重新计算扫描时间,所以可以延长程序扫描周期,而不会引起PLC的超时报警。
2,都是些普通的比较指令,分别是整数比较、双字比较和实数比较:
当I0.0为ON时,
若VW0>+10000,则接通Q0.2;
若-150000000<VD2,则接通Q0.3;
若VD6>5.001E-006,则接通Q0.4。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