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FX2N-128MR-ES/UL输入端子上怎么没有SYS 端子

楼主(2010-11-29):
我有一个新买的plc 输入 端子上没有sys端子 只有24V 和com端 公共点接24v没反应 接com端子也没反应 求解 FX-2N 128MR ES/UL 输入端子上怎么没有SYS 端子

网友A:
看你的型号你可能是欧洲版的PLC,上面应该有+24V和0V ,应该这样配线:用COM与其中的0V或+24V想连接,然后可以用+24V或0V给端子(X0~X77)信号,注意:用+24V或0V其中的一个与COM联,然后是用另外一个与输入端子相连就给信号了。
说明一下:+24V和0V应该在PLC的左下角,配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两个端子,不要配错了,会损坏PLC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就跟楼主说有一样,输入点怎么也点不亮。

楼主:
没有ov啊 只有24v和com点啊

网友A:
拍张照片给我,我看一下。
发到
dtam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