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M430变频器很自动不能手动,不知调那些参数呀

网友A:
建议参考此变频器的手册

网友B:
第一次离站长这么近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B:
多研究手册,很多看似问题的问题都会变的不再是问题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西门子M430变频器就是有点不好,参数表做成是电子书的,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

楼主:
现已经OK了,是P0702要设定为99,99则是BICO控制,西门子的变频器比较复杂
下载积分:+3(njaolian) 问题解决后,能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