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理解啊?

楼主(2010-11-30):
ADDP D503 D511 V
MOV D503 V
V是代表什么啊?

网友A:
变址寄存器,没指定也就是V0

网友B:
V是变量的意思
举例说明,如果V等于1,那么你的D511V实际就是D512明白了吗
下载积分:+1(jonnyhsieh)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
MUL D138 K10 Z
Z又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表示将D138里面的数乘上10得到的数值传送到Z0里面的
举例,如果D138的值为3,那么Z0里面的值就是30
对应刚刚的D511V实际就是D541,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