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关FX-2DA 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现有一扩展模块FX-2DA输出-10V+10V,想把他设置成0~+10V要怎么设置?

网友A:
看说明书啊,只是端子接法的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B:
设定上下限 例如-10-10v对应0-4000 ,可以设定为2000-4000 对应 0-10v

网友C:
楼上,你说的治标不治本,具体可以参考我最近发的主题,参照特殊模块手册,不过我发的是4AD和4DA的,你的比我那低,更好理解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88650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88648
就是上面这两个

网友D:
看产品说明书,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