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帮忙写个小程序

楼主(2010-11-30):
大家好,三菱的PLC,一个圆筒,正转10 圈,再反转5圈,一直这样循环,圈数用编码器来检测,要在外加的计数器上反应正反转的总圈数,这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有了编码器还不好写?是AB想的编码器?用实时数据除编码器的周脉冲数,余数即为圈数了。

网友B:
同意一楼,最好能够再另外增加一个基准点(开关、光电什么都可以),便于复查及精确记圈数。

网友C:
还要考虑停电情况

网友D:
这个程序是很简单,用什么显示?是用触摸屏吗?控制电机是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吗?编程是要考虑工艺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