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机?

楼主(2010-11-30):
各位工控界的朋友!请问我在给钢板整平机选电机时(5---15KW),是用电磁调速电机比较好呢?还是用变频器好啊?要求是低速性能好(力矩),调速范围宽!

网友A:
从成本上考虑应选择电磁调速电机,从能源方面考虑应选择变频器。电磁调速电机现在看来是一个淘汰产品,耗能比较高,稳定性较差,控制精度比变频器差很多,所以要求精度高的场合一般用变频器,从能源角度出发也建议楼主选用变频器!
下载积分:+1(jickyzhu) 热心助人

网友B:
买个二手电机,在再论坛二手市场里买个二手变频器,比买新的电磁调速的还省钱。

网友C:
如果控制不是要求高的,可以考虑用无极调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