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说明:图中Y13和Y25分别是启动马达变频器和马达正转,Y31变频器控制马达停止。马达本身没有制单元,由变频器制动停车。

硬件:1.5KW马达和变频器一套,36孔转盘(套在马达上)、光电开关一套,

动作要求:通过马达齿轮拖动一张工作台,要求工作台能在设定的数值停止

问题:经过多次用上图程序测试,结果是每次马达都可以在停止在设定数值,但工作台实际位置不是每次都一样,有时会超过,有时会不到,相差50到500毫米不等

请问各路高手这是为何?

网友A:
(一)
根据说明,Y13是马达?Y25是变频?
既然如此,为何又要分别控制两者?难道在变频与马达间加了接触器?如果这样做会损坏变频器的。
通常应该是把Y13接到变频器正转信号端子,Y25接到变频器启动信号端子。
(二)
为何梯形图右下角有中华工控网的LOGO?
(三)
变频器停止时不是马上停止的,肯定有减速时间的。
即使仅仅马达要停止(未用变频情况),也会根据惯性有所移动的。
所以在要求较高的时候,这种情况使用步进电机更合适。
(四)
第5步那里,C235应该是对应X0接的光电开关吧?直觉上我认为用M8000代替Y13好一些。
此外,虽然HSCS相当于中断处理,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当C235等于185时Y31立即会输出。但得下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Y13和Y25才会因为Y31的接通而关闭。这会导致一定的误差。误差的大小与电机速度,PLC扫描周期长短有关系。使用中断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B:
任何物体都是有惯性的(常说的惯量)!从以上数据看出系统的惯量较大,因速度的不同而导致的停止位置变化。
所以,你需要矢量型的变频器,并带有制动单元!
控制方法,先预减速到特定的较低速度,这样停止时的滑行是个较稳定的值,可将误差控制在5mm以内!

网友C:
有问题啊 Y031 失电时,立马将 Y013失电
如果  难道在变频与马达间加了接触器?

这时马达就是自由滑动了吧?所以你才会机械误差 “相差50到500毫米不等” 这么离谱。

除非跟2楼所说,预定位置时减速,然后低速到位后停止,用段速就行。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D:
没有用过FX的,得学习一下了!
工控组态

网友E:
             楼主的情况,我曾经做过类似的控制,结合变频器刹车控制,能把精度控制在5毫米以下!

网友F:
我也做个类似的,可以先减速,低速后刹车。电机装一个抱闸

网友G:
呵呵,用电磁离合器啊,要好很多吧,

网友H:
用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I:
用电子刹车,

网友J(2011-11-12):
各個是高手,學到了!!

网友K:
学习了,见识了

网友L:
应该是减速时间太长了 将减速时间弄短 若更精确就用步进

网友M:
电机惯性大,选择带有减速器的电机可能会好些。

网友N:
同意楼上的

网友O:
简单的,用带刹车的电机就行。在停车位置给个输入信号,用PLC控制输出刹车信号。电机刹车

网友P:
好多高手啊,学习下

网友Q:
能保证C235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