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的连接线

楼主(2010-11-30):
三菱的E系列和A系列变频器用哪个线可以与三菱的PLC连接???

网友A:
不知楼主说的连接是怎样的连接? 端口控制连接? 通讯控制连接?

网友B: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控制频率和正反转同时还是单就控制正反转?

楼主:
就是那个线能让变频器和PLC连起来

网友C:
问得太模糊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D:
楼主是新手吧,问题要问清楚。随机手册要仔细看。

网友E:
不知道要干什么

网友F:
应该是通讯吧,电源和和控制线(不大可能),有屏蔽绞线485通讯

网友G:
通讯的话,使用RJ45接口,进行RS485通讯;控制的话,有许多控制端子,看你需要怎么控制了!

网友H(2011-05-27):
都看不懂郁闷了

网友I:
我也想知道plc和变频器的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