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F920解密方法(实践版)

        串口监控工具+空屏+需解密的屏+GT-designer+数据连接线+FXplc(供电)   (F920有两种,一种外接供电,一种PLC供电)
        先自己给空屏设置一个密码,比如说12345(可以选择F920专用软件)
    打开串口监控软件(不得占用COm口的串口软件)
    然后打开GT-designer,通过里面的监控串口那部分的功能(我电脑暂时没这软件了,三菱屏太贵了,以前在特级代理的时候经常用,现在不用,就没下载,不好意思),通过串口进行监控此时控制监控出来的数据
    查找里面对应31 32 33 34 35(密码以ACCII码形式出来的,我们前面设置的密码是12345,因此出来的数据应该是这前面的数据)的大概位置
    把得到的数据拷贝出来,粘贴到文本文档里面去
    换带密码的屏(顺便清空串口软件里面的值)
    相同操作,会得到新的串口数据,同样,拷贝出来,新建一个文本文档,粘贴进去
    此时找到原来我们设置空屏的密码的位置,
    在此范围前后10行范围上下搜后来拷贝出来的文本文档,找寻其中的数值,从中辨别出密码,全是ACCII码,你仔细区分,把ACCII码进行转化成对应的数字或者字母等,这部分数据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密码长,数据长,密码短,数据短,需要靠经验了。

    最后提示,如果设置12345不知道密码位置,自己可以设置别的数字,反正是ACCII码,你想办法找到密码规律的位置就可以了,位置偏差不会超过+-10行串口数据,找规律

    我第一次破解的时候是在1年半前,那时候收费了几百大洋,后来破解就顺手了很多,后来离职了就没再弄过了,过程如上,不过细节部分不是特别详细,反正不漏,大家如果特别需要破解F920抱着救命稻草的态度破吧,破不了只能说明你运气背了,我破过很多次,没有失败过,很负责的说,没问题
    南京附近的可以找我,但1年多没用了,能破,但时间长短弄不清楚了,可以联系QQ305288072,外地勿扰,没那么多精力
    因为大家如果过来找我,结果万一万一没破成,我也觉得不好意思的,还有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很多编程人员喜欢设置电话号码或者日期做密码,所以大家根据编程人员的公司地址,或者机器工作时间这个细节来破,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920后面基本没货了,所以用处不是太大了,但对于还在用的厂家而言还是有点作用的            (后续修改部分内容)

  920有专用编程软件,也可以用上面的GT-designer编写,但解密,只能用后者,强调一下         (后续修改部分内容)
    完毕,欢迎大家探讨
    绝对实践版,我发誓,如果没破过三菱F920,我死全家,发誓够狠了吧,相信我

网友A:
太精采了,学习了

网友B:
正在到处找,谢谢楼主啊
不客气,呵呵

网友C:
非常好,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