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的德国工控机装有WINCC,对C盘做GHOST会对其授权有影响吗?

楼主(2010-11-30):
问问各位大侠:
我公司的几台原装的德国工控机(2台互为冗余的服务器,带磁盘阵列;2台OS操作站)都装有WINCC等西门子软件,对它们的C盘做GHOST备份,会对其授权有影响吗?

网友A:
理论上是没有影响,因为CHOST软件只对指定盘做一下镜像复制,应该没什么影响,实践出真理,呵呵!

楼主:
有谁用GHOST对阵列磁盘做过备份与恢复吗?不知道ghost支不支持阵列磁盘?所以不敢冒然尝试。

网友B:
如果同一块硬盘,做GHOST与恢复,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我还没有去试过。听说Acronis True Image这个软件能正在运行电脑上做备份与恢复,对很老很老的电脑系统也能恢复到新的电脑上。对服务器支持也好。只是用过它对本机单机在线备份和恢复过,很成功。但没有试过对服务器的备份恢复。网上有人说过ghost往往做不了服务器的磁盘阵列,有的做了,恢复不好。不知道到底哪种观点对?

网友C:
你还是用Acronis True Image这个软件,但这个软件的速度比GHOST慢,生成的备份文件体积也略微大点。

网友D:
把C盘全部备份到另个硬盘因没问题吧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的工控机硬盘就复制过!

楼主:
有条件我去试试,有结果反馈给大家参考。

网友F:
备份也没用,恢复后也不能用 还是得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