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接到个案子,要求在传送带上加个什么小装置来分选,传送带上有三个工作位分别独立操作计件的。由于计件作业主要追求速度加上疲劳1000个里面可能会有1-5个没装东西或只装一半,要求能用个什么东西分选出来。(主要是来料加工手工作业,利润低。要求成本要低。我只想到在传送带每个工作位装一个光纤和一个气嘴,光纤检测到有东西来就控制气嘴吹一下,气嘴的气压可调的,把没装东西的或只装一半的吹掉,装好的良品就流下去,考虑到手工作业产品的摆放没有规律性,可能造成每次吹的位置不同而形成漏选,比较纠结呵呵,请各位兄弟多指点一下怎么个方法能达到这种要求啊?产品是铁氧体的,可以导磁)
  没有装东西的外壳

   只装了一半的产品

   装好的合格品

待装的产品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请问装的这个东西是啥?有啥特性?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一个磁闭环吧?不知道它的规格有多大?我的想法是通过重量检测。如传送带下重量检测;如果本身可被磁场吸引,或许可以通过一定力矩的电磁铁将不合格产品吸上来。
还有一个想法是通过超声波来检测该部件金属物质的面积,因为我发现如果是只装了一半的产品,它的铁氧体面积是少一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装的这个东西是啥?有啥特性?

兄弟这个是铁氧体的软磁,主要作用是防止电磁干扰的,用途很广泛。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一个磁闭环吧?不知道它的规格有多大?我的想法是通过重量检测。如传送带下重量检测;如果本身可被磁场吸引,或许可以通过一定力矩的电磁铁将不合格产品吸上来。
还有一个想法是通过超声波来检测该部件金属物质的面积,因为我发现如果是只装了一半的产品,它的铁氧体面积是少一半的。

谢谢老兄,规格是单边30*15mm的只有十几克重,在传送带上做在线的重量检测不知道怎么实现,应为它是连续过来的,用电磁吸也想过,主要是太轻,磁力不好控制,超声波检测就不知道怎么用了,没见过那东西。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C:
皮带中间断开改为两个,中间加个称重电子秤称重,电子秤加独立滚台或者皮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代价可能比较高,要改装机械。此外,可能皮带还得变速用来拉开输送物品距离,以免连续称量,出现误动作。

116285966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中间断开改为两个,中间加个称重电子秤称重,电子秤加独立滚台或者皮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代价可能比较高,要改装机械。此外,可能皮带还得变速用来拉开输送物品距离,以免连续称量,出现误动作。

那请问怎么分选合格与不合格的呢?电子称有带上下限设定的和继电器输出触点的吗?可以推荐个型号吗?谢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兄弟们多指点指点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D:
像传说中的用个大风扇猛吹可以不?或者装几个转动扫子,把质量轻的扫出去

网友E:
电子称不实际,你这些烂的东西,能不能从生产线传送带着手?就是让这些小东西经过了你特做的传送带让它有有规律性的摆放,然后你去检测是不是就没问题;
   比如你在传送带上面开五个小流水槽一样的东西,每个流水槽的宽度刚好和你的产品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加个振动盘,一开振动后产品不就有规律的排着队经过你的槽,此时你来检测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称不实际,你这些烂的东西,能不能从生产线传送带着手?就是让这些小东西经过了你特做的传送带让它有有规律性的摆放,然后你去检测是不是就没问题;
   比如你在传送带上面开五个小流水槽一样的东西,每个流水槽的宽度刚好和你的产品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加个振动盘,一开振动后产品不就有规律的排着队经过你的槽,此时你来检测是不是更好?

老兄,主要是产品有很过的规格,全部用手工安装的,振动盘用不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F:
我有个想法不知可否,可以把称重量比较的传感器放在工作台,装有光电开关,感应到有物件时重量开始比较,符合重量要求范围时,驱动载物台动作,使物件进入传送带上!

楼主:
老兄有没有合适的型号推荐看看?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G:
大兄弟,理论上讲没装的,装一半的,装完的,在重量上是不一样。你的重量小,用的传感器就要求小的,其实小的不是常用型号价格要高一点,然后呢你是买称重仪表呢还是做电路放大信号呢?称重要求要有一个稳态,就是说要传感器形变到位才会是真正的结果,这个是有一点点时间的,然后是要还原过程,也就是回0点。你的不规则,摆放乱,何以保证每次上称就一个?还有要考虑振动。

楼主:
是啊,感觉好难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H:
直接装两个光电开关啊,两个开关同时点亮满足条件可以不

网友I:
用基恩士的光电传感器检测。有铁氧体时肯定有高度,而未装的相当高度要低点。这个方法是需要解决塑料外壳与铁氧体之间的干扰问题,加装二个传感器一般可以解决此问题。至于没有放铁氧体的可以用气缸打掉方式。

网友J:
用两个传送带,开始到第一个传送带(慢速),再到第二个传送带(快速),这样就分开有规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规格是单边30*15mm的只有十几克重,在传送带上做在线的重量检测不知道怎么实现,应为它是连续过来的,用电磁吸也想过,主要是太轻,磁力不好控制,超声波检测就不知道怎么用了,没见过那东西。

我做了一个方案你看下,利用接近开关做一个矩阵,然后通过检测出来的金属物质面积,如果面积不符的,则被后面的电池铁吸走。
说明一下:接近开关市面上各种大小的都有,电池铁最好做成滚动的,便于连续动作。
图片如果看不清楚,把它另存到电脑上就可以看清。
矩阵图

楼主:
谢谢兄弟,如果产品是紧挨着一起过来的,怎么区分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基恩士的光电传感器检测。有铁氧体时肯定有高度,而未装的相当高度要低点。这个方法是需要解决塑料外壳与铁氧体之间的干扰问题,加装二个传感器一般可以解决此问题。至于没有放铁氧体的可以用气缸打掉方式。

高度是一样的,就是重量有差异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I:
不好意思我理解是在合盒子前的检查过程。如果已经合起来了那个方式没有用。
我看过网上比较经典的案例。广州联合利化生产肥皂时,一个人曾经用“风扇”吹肥皂盒,把没有装肥皂的盒子吹掉方式。你看看是否适用。

网友K:
楼主拍两张实际传送过程中的图片来看看。看一下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L:
依我的观点来说,我会加装机械视觉来检测產品的缺失.
利用影像比对的方式检测產品.
最重要还是看楼主有无成本考量.

楼主:
有成本考虑啊,一套视觉系统多少钱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方案你看下,利用接近开关做一个矩阵,然后通过检测出来的金属物质面积,如果面积不符的,则被后面的电池铁吸走。
说明一下:接近开关市面上各种大小的都有,电池铁最好做成滚动的,便于连续动作。
图片如果看不清楚,把它另存到电脑上就可以看清。

用接近开关试过,没反应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M:
我看还是不用考虑视觉系统了,OMRON的一套要过万的

网友N:
接近开关对软磁体没有感应 如果金属的还可以
光学传感器也不太使用 要不就是成本太高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人  其他方法对没有规律放置的斗不好做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接近开关对软磁体没有感应 如果金属的还可以
光学传感器也不太使用 要不就是成本太高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人  其他方法对没有规律放置的斗不好做

人工的成本是最低的,如果不是在国外。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接近开关对软磁体没有感应 如果金属的还可以
光学传感器也不太使用 要不就是成本太高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人  其他方法对没有规律放置的斗不好做

有没有能感应到软磁的接近开关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B: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能够检测软磁体的元件。看来还是中国的人工最便宜。

网友P:
我出个点子。  流水线分2段,中间用振动盘平震,分出几个出料口,出料规则在用你的方法。光纤加气嘴吹,成本也就千来块钱。

不知可否行。

网友P:
继续 关注中。。。看看可行的最终方案。

网友Q:
用光纤传感器

网友R:
何不弄一个机械“跷跷板”,先用一部输送带块速将产品拉开,然后让产品逐一落在“跷跷板”,用光电开关(对射型)检测,当产品合格(重量刚好)压落“跷跷板”流入下面输送带送走,如不被流入落下的产品在光电开关检测时间后用气嘴吹走.不知可行。哈哈

网友S:
铁氧体材质,可用接近开关来检测吗。但流过接近开关时,传送带上加装被检产品治具(夹具)来将不规范放置位,变成一个放置位。当同时检测到有两个铁氧体及OK.若检测到一个,则用信号灯(黄色)标识。没有检测到铁氧体则用红色(信号灯)同时分别给黄色,红色检到的产品分理出来。这可算经济了。

网友T: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U:
兰州···
我来说说的方案···
在输送带上做个导轨··尽量使产品进入检测端规则点···
那后用金属接近开关检测
其他的你懂的

网友V:
去深圳艾安特公司买个称重机

网友W:
是人工操作上传输带,在上带前在做一个小的传输带,它自身是带磁,利用相排道理,做两个开关串联,自己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电路,人在放上小的传输带,正常的转动走,不正常的报警等。
向朋友学习

网友X:
用个西门子视觉器就得了

网友Y:
我们公司就是生产这个磁材的,一样的,它装到那个壳子里面是人工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