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旋转编码器是不是输出有三根线,这三根线怎么接到PLC上去?

网友A:
要具体编码器和具体PLC!!!!这问题。。。。。。

网友B:
24V的编码器使用三菱PLC时通常是这样

编码器有一根线 + 接到PLC 24+
编码器有一根线 -  接到PLC COM
编码器脉冲信号接到 X0 上

网友C:
除了两根电源线以外,另外的3根线,接X0,X1,X2,一般编码器信号线是A;B;Z,
Z是复位,编码器转一圈接通一次,产生一个脉冲。
  • 下载积分:+5(c1364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