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

楼主(2010-11-30):
菱fx系列,是否可以用外部开关(像拨码开关等类型)修改内部时间继电器t1,t2,t3的定时时间

网友A:
不行,用触摸屏可以

网友B:
用拨码开关可以的,就是太占输入点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可以买个文本更方便

楼主:
我在技成培训网上看到说可以的,选这些开关时要注意和PLC的接线,一个开关会占用几个输入点。不是很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可以的,打个比方,你要修修改T0的时间,那么可以用DSW指令先把指拔开关的数值读入D0中。在用MOV D0 T0不就完了,这只是说了个方法,在实际中还要注意数值制式的转换,剩下的你自己想吧

网友E:
拔码开关用X0-X3,mov K1X0 m0; mov K4m0 D10; (T0 D10) 。X0-X3对应M0-M1,用MOV指令将数值送到D10,T0的时间常数用D10中的数据即可。

网友F:
如果要改的数比较多,用 拨码开关就划不来了,占用的点数比较多。

网友G:
拨码开关理论可以 但是如果是QPLC的话 容易使PLC报错!! 如果是FX的话 应该是OK的 建议用FX里面内置的2个电位器 再编程口的旁边

网友H(2011-02-17):
这里的高手真多,我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