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问个入门的问题,不要拍砖。
FX1N系列的PLC,继电器输出型。要控制DC24V的电磁阀。接线从Y0发,串联电源,再经过继电器,最后接到COM0 。
请问以后的Y1、Y2、Y3……经过电源、继电器后都回接到COM0 行不行?(也就是COM1、COM2、COM3……全部空着)
工控组态

网友A:
              当然不行啦,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B:
不行!PLC里面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很小,所以外边再加个继电器!要不然时间一长PLC的触点会击坏的。用PLC的输出点控制继电器线圈的供电,然后用继电器去控制24V电磁阀!
就是把PLC输出点串联在外继电器的电源上,来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这个不可以直接控制,必须一级一级的去控制,要不然会影响PLC的寿命~

电源的一端接到 COM0上,然后从Y1接到继电器的13号角上。电源的另一端接到继电器的14号角上!然后利用继电器来控制24V电磁阀!

网友C:
com0,com1...是输出Y的公用供电端,还是看一下说明书。如果看不懂的话你就需要再学习怎么看图纸了

楼主:
非常谢谢,明白了。

网友D:
FX1N系列的PLC,继电器输出型。要控制DC24V的电磁阀。接线从。
也就是COM1、COM2、COM3……是共用输入电源+)外共用-
迈翔

网友E:
2楼,更正你的话,楼主所说的是电磁阀,是可以直接接入PLC输出端的,电磁阀的功耗与中间继电器差不多,没必要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如果是交流继电器,尽量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看清楚楼猪的问题。

总结,可以直接接入电磁阀,但你对应的com端要接上,你可以直接端接COm0-1-2-3-4……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F:
为了维护方便,因该加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