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问题

楼主(2010-11-30):
热电阻测泵后的温度,温度达标则满足PLC启泵条件。
问题1:温度显示值刚开始显示正常,后来就固定在一个值上了,但是过了一会温度达标了,满足PLC启泵条件,且温度显示一致固定在一个数值上!
问题2:温度显示好用的时候,泵正常在运行,突然温度下降,降到了停泵的温度,泵停止!
请教各位这两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各位辛苦!
工控组态

网友A:
看不懂楼主说的意思?

网友B:
问题是没说明白,尤其问题1中的“过了一会儿温度达标了”没说明是上升达标还是下降达标,这样会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