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B500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0-11-30):
如果我把一个三菱的PLC接在电脑上,然后打开EB500的EASY BUILD,再打开一个工程进行仿真,这样可以吗?我尝试了好几次,总是不成功.点击触摸屏上的按钮,提示PLC没有回应.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

网友A:
你的系统参数设置的不对,要设置对了就可以了,我以前做过的,但现在WB500的屏好象停产了,你还是用8000的吧

网友B:
首先,PLC的程序下载后,千万不要监控程序,因为PLC下载的时候用的比如是COM1口,屏程序在线模拟的时候也是用的COM1口,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