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浮点怎么弄??

楼主(2010-11-30):
如图1所示,我需要的数据就是853.333这个数,D10转入D20后D20变成8533,D21为 -1 ,那要如何才能得到853.333这个值呢?
如图2所示,我要里面那个D50的数值等于853.333

网友A:
不懂~你的总脉冲数怎么可以设置成小数点形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用INT这个指令, M8000----------------------------INT D10 D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NT这个指令, M8000----------------------------INT D10 D50
那变成整数了啊,绕了个圈,不如用DIV指令

网友C:
呵呵,是啊,脉冲数,是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