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a1sd75定位模块请进
wimpire

楼主(2010-11-30):
谁有a1sd75定位模块出错代码的说明书没有?
碰到该定位模块在静止的时候,模块出错ERR,运行起来却是显示RUN。
另外,模块X0 ready 信号是送给PLC的,这个信号通过底板传送的吗?还是以哪个线路送的?怎么监控X0都没反应,不论PLC在RUN还是在STOP.

网友A:
我只有这些,對不起,檔案無法傳

网友A:
again [upload=1]
wimpire

网友B:
TROUBLESHOOTING[故障代码]30几页
A1SD75[616页]
请网路搜寻!

网友B:
论坛有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5423-keyword-A1SD75.html
wimpire

楼主:
谢
另外,模块X0 ready 信号是送给PLC的,这个信号通过底板传送的吗?还是以哪个线路送的?怎么监控X0都没反应,不论PLC在RUN还是在STOP.

网友B:
A1SD75插在第几个槽位[I/O ADDRESS]
如I/O ADDRESS 90 那模块 ready 信号,就是X90
wimpire

楼主:
回楼上,这个槽位我知道。
我只问是什么传送的

网友C:
不是通过外部线路传送,而是理解上类似于BFM去想~

网友D:
哦 了解点
懂a1sd75定位模块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