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有什么方法将多台PLC连接,读取所有寄存器数据...

楼主(2010-11-30):
RT,将多台PLC连接后,读取指定寄存器数据,然后将采集的数据通过触摸屏显示或通过工控机显示。

网友A:
不知道你的PLC之间需要通讯不,如果需要则可以用N网络,映射到一台PLC上读取,如果不需要可以直接用1:N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全部都用用485模块通信连接。
不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