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34安装后不能用

楼主(2010-11-30):
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我下载的gx-developer8.34安装后不能用,要新建或者打开一个程序时,提示初使化失败,安装时把以前的卸载干净了,以前的是gx-developer7.06

网友A:
1、先装EnvMEL,执行setup.exe。在安装主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装的就是GX developer 8.34版的,很好用啊,还装了仿真。
就是先要装环境,即EnvMEL目录下的setup.exe。
然后再装根目录下的setup.exe

楼主:
多谢两位指点,不过安装时我是先安装EnvMEL目录下的setup.exe,再安装主程序,但主程序最后两步时发现少了一个程序编辑选项

网友C:
不要打钩,一直点下一步就好了

网友D:
初始化失败请看此网页内容: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4730-keyword-%B3%F5%CA%BC%BB%AF%CA%A7%B0%DC.html

网友E:
不要打钩,你选了只读模式了,所以没法新建
卸载重新安装,一路装下去,最多修改安装路径
先装EnvMEL,执行setup.exe
保证你行
千万别打任何勾,好多人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网友F:
我有免安装版的,很好用,解决了我的许多困扰。我的网络不太好,有空把你的qq号给我,我发给你。

楼主:
谢谢各位,安装过程都是和大家说的一样,但就是不行,我想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7楼大哥,我想试下你的QQ348782273

网友G:
你注意一下,安装有一项是安装监视专用软件的,这一项不要勾选,就可以新建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