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有截图上的疑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1-30):
实在郁闷了,PLC 型号 三菱 FX2N 64MR

网友A:
之前有遇到軟體問題,找新的軟體重灌試試吧

网友B:
SC-09是不是查到了COM1的那个电脑口啊 ,如果是 建议重启计算机。 也许有其他的软件占用了COM1

网友C:
你的电缆和PLC不匹配!建议你换个电缆,或者是从软件上设置一下端口!记住不要热插拔!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意见。
回二楼: 已经从GX 7.08 升级到了 GX 8.86 问题依旧
回三楼: 电脑已经重启过了,COM从1换到COM5 都试用了,好像没啥变化。
正在怀疑是不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C:
还有别忘了PLC驱动!~

楼主:
回楼上: 我的线 是 SC-09 RS232 TO RS422

网友D:
检查通讯电缆,查看参数设置,要注意PLC的型号选择等。软件一般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为了验证电缆,换台电脑或者PLC通讯看看。

网友E:
樓主所連接的是A系列還是FX系列?

网友F:
国内SC-09不是你发那个样子的
我估计你线是不是换一条试试

网友G:
用别的PLC和线试试。这应该是没有通讯信号,硬件没有联通。

网友H:
建议楼主关注下8楼的提示,当连接A系列PLC时,需在MAC/MTA透明模式项大狗

网友I:
这种情况看双方:PC端口是否被其他软件占用。以前我就遇到COM口被AB软件占用。停用AB 软件后就正常了。再一个是通信电缆、PLC通信口。换个PLC看是否可以通信。应该可以排查的到。

网友J: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过线,换过电脑,在其它PLC上可以很好的使用,读写都没有问题,就有那么三台,读出后,或是读不出来,或是在监视模式时,出现这样的情况,软件8.86版的

网友K:
更换法吧,换线,不行,换PLC啊,呵呵,只能测试才可以啊

网友L:
检查通讯电缆,查看参数设置
换一条试试

网友M:
重装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