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与三凌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0-12-01):
请师傅指点,例如:RS D200 K11 D200 K10 PLC程序接收变频内容D200到D209里存的是什么内容,好像我要读出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电流,电压,功率 是分别读哪些寄存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怎么发也用那些寄存器 收也用那些寄存器 那要看你发的什么东西 才能读出相关的内容吧
小弟新手 不知道对不对! 响应家园的消灭零回复!

楼主:
比如我发出读取电流指令,内容是存在D200到D209这间的哪几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