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问题

楼主(2010-12-01):
请问给位朋友!软启动一般在 什么情况下使用啊 ?

网友A:
不需要调速的位置!!同时又需要启动平滑
下载积分:+1(jickyzhu) 感谢分享

网友B:
软启动器是交流电机传统降压启动的替代品,主要功能就是启动平稳,机械冲击小

网友C:
当启动一台电机,启动的时候电压降太大,影响了别的用电设备,这时就要使用星三角启动或降压启
动,软启动

网友D(2011-01-03):
降压启动,1种是出于对电源的考虑,2是对负载的考虑

网友E:
三楼说的对

网友F:
同意三楼,软启动器也比变频器便宜!

网友G:
同意2楼的

网友H:
功率较大的交流电机启动负载较大时星三角启动不适用可用软启动

网友I: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J:
大功率,重负载,平滑启动下可以使用。
不能调速,但可以做旁路。
软启动器可对电机进行监控。
国产的“西普”好像不错。

网友K(2011-02-06):
具体什么情况用什么启动方式,我一直搞不清。

网友L:
同意二楼

网友M:
多大功率才用软启?

网友N(2011-03-08):
同意三楼

网友O:
一般用做功率大的交流电机,可以启动减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