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与PLC的连接用哪个线??

楼主(2010-12-01):
人机界面与PLC的连接用哪个线??请高手指点哦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人机和什么品牌的PLC呀???

网友B:
首先要讲清楚你用的PLC、人机界面的厂家及具体型号。
常见的有串口、以太网线、USB线等,厂家及型号不同连接各异。

网友C:
PLC及触摸屏的品牌型号

网友D:
提问提的让人摸不到边……

网友E:
楼主你的提问没有说清楚哦。不同的屏与不同的PLC连接都不同。

网友F:
说明书
--------------------------------
BeauGauge Suite V2 虚拟仪表控件更新至 2.2
www.beaugauge.com

网友G: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线,
不同的系列各人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买屏时,都给你带线,一般是串口和圆口连接,各品牌专用线

网友I:
买东西时带给数据连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