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有没有点动控制

楼主(2010-12-01):
大家好安川伺服驱动器有没有点动控制?是几号引脚大家可以说说么?
??

网友A:
JOG功能在手持面板上,没有外接控制的
速度控制模式有三段内部速度可设置,方向和速度选择均有外接线..

网友B:
以前用过,应该有外接点动控制的,哪个脚要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