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VR1.5E9S-7JE维修 电源部分?

楼主(2010-12-01):
一富士变频器,木工后成型机器用,因员工倒水误入主干线管道,造成机器损坏。检查后发现压敏电阻损坏,型号23G471K。从厚膜基板分析,为整流桥部分用。原压敏电阻炸裂,只剩引脚部分(图标1位置)。图中共出现三个引脚部分,不确定连接位置(图标2部分)。检查图标2元件,类似为玻封装辉光放电器件(氖管)。请教各位,应该如何连接压敏电阻?

楼主:
现检测电源输入端R,T ,与整流板电容端,确定是桥式整流电路,无损坏。

楼主:
已确定压敏电阻471K焊接位置。通过测量得知,是整流输出端保护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确定压敏电阻471K焊接位置。通过测量得知,是整流输出端保护用。
压敏电阻一般不会用在整流输出端,而是用在输入整流之前;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比整流之前要高得多,如果用在这里,压敏电阻的要求会高很多,而且压敏电阻击穿时的电流也可能把整流桥烧坏,对整流起不到保护作用。为了避免逆变桥在检修中被击穿,你最好把板子拆出来单独检修或在逆变桥和母线正电之间窜入一个灯泡(视功率而定)。

楼主:
谢谢工控学子,改在交流输入端有道理。471K压敏电阻最大连续电压AC300V DC380V ,富士后缀7JE型号变频器输入电压为交流220V,整流后约为300直流。

网友B:
其实这部分不是很主要
自己搭建一个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