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紧急求救!PWS1711-STN和三菱Q02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01):
紧急求救!PWS1711-STN和三菱Q02PLC通讯问题
我这有台 海泰克PWS1711-STN 听说只能用ADP3编写画面 但是新建画面的时候 PLC选择项里面没有三菱Q系列 只有A 的和FX2N 怎么办 用ADP6到时有Q的选项 但是又不能用来编1711的画面 各位大大 帮帮忙

网友A:
你要做新程序吗

网友A:
如果新编写的程序最好用新款的 PWS6600S-S OR PWS5610S-S

楼主:
老板非让用这个旧的

网友B:
哎,无能为力啊,大哥,好自为之,我刚刚看过了,正如你所说的,你抱着救命稻草的试试看
选其他型号的屏程序能不能输入到你的触摸屏里面去。不然你挂了

楼主:
唉 我再努努力吧 不行就换屏了

楼主:
搞不定了 大家给推荐个国产的 便宜的吧 只要能实现再屏上输入数据 传到PLC上的D寄存器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