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Wincc flexible2007安装licenes时报错1905,无法启动服务almsevice,请问如何解决?我用的是客户给的光盘装的。

网友A:
确认你的系统服务中授权管理器服务已经开启,没有开启,那么就开启,不可开启,那么就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的系统服务中授权管理器服务已经开启,没有开启,那么就开启,不可开启,那么就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

Good Luck

就是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自己去看看授权管理服务是否开启。

卸载前应该检查授权服务是否关闭,不要使用所谓的360等国产优化工具,安装时应关闭防火墙以及防病毒软件。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