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助!有重谢!

楼主(2010-12-01):
给位工控界的朋友!我需要一个用西门子s7-200控制3个相同功率的变频器做同速运行(速度可调)!请帮助给我找个差不多的西门子的 控制程序给 我 参考!本人有重谢!重重谢!重重重谢!----------给帮忙的朋友,加5分!!!!!!!qq36828351 邮箱36828351QQ.COM

网友A:
你既然自己有PLC 慢慢试呗! 不知你是西门子是什么型号的 其实感觉还是用模拟量好点
在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
下载积分:+2(jickyzhu)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编写程序还要了解机械跟工艺的性质才好

网友C:
你的重谢不给也罢,其实你可以找下例程,网上很多,思路就是用轮训的modbus通信每个变频器,就可以了,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