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接地电阻

楼主(2010-12-01):
有没有防雷接地电阻,有的话怎么接

网友A:
防雷接地电阻不是一个东东.而是一个数值.
一般小于4欧合格.

网友B:
防雷接地电阻小于4欧

网友C:
去电器买个浪涌开关,就行了

网友D:
在地上打金属桩电阻一般小于4欧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