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PLC控制泵的启动,其中有一个条件是对泵进行预冷,当泵出口的温度低于设定的-150℃才能启动泵。
问题1: 对泵进行预冷过程中,温度逐渐的降低,显示值正常;突然温度显示值就变成了826℃(正常预冷时候温度都是从室外温度到-190℃变化),重启温度显示器的电源后,温度显示一直在-50℃,但是温度已经达到了启动泵的温度,可以正常启动泵。

问题2:泵正常运行时,温度在-190℃左右,在一次运行过程中,温度突然升高,很快超过了设定的-150℃,PLC控制泵停止运行,反复了两次后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请教高手给予帮助解决!

网友A:
不论你采用说明方式控问,温度突然变化肯定无法来做控制。
你使用的温度传感器(热电偶之类)是否与控制器匹配,还有需要检查温度检测传感器性能和连接。

网友B:
按你讲的情况应该是热电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