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各位大侠好:

     现在我用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其中1.5秒钟是60HZ,0.5秒是10HZ,一直不停的轮流改变运行频率,电机基本是上空载行走,电机不给停,请问这样控制对电机有没有影响?急!
  电机是0.12KW,我选的是SEW的,变频器打算用的0.2KW,选OMRON,OMRON应该没问题吧。电机是1500rpm的,选了一个1:20的减速机。东西我还没下单买,大家看这样的控制有问题吗?最开始机械的人说那0.5秒要停止电机,那样的话启停更加频繁了,所以我不肯,我说那0.5秒干脆低速运行算了。请问这样行不行?

网友A:
負載不大的話,是可以的。

只是0.5的時間有點短,是否真的有這個必要用0.5時間運行10Hz頻率。
看看是否可以改動機械結構。。
實現連續運行。。

要用國產雜牌~~!
  • 下载积分:+2(xqx666) 热心助人
  •

网友B:
    电机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就怕你的变频器会有麻烦。

网友C:
    电机的功率多大?如果是10KW  2极的话,电机从3000多转降到500多转,也的用0.5秒时间

    不可能在瞬间从3000多转降到500多转
  • 下载积分:+2(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D:
    以前试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频繁启停,每分钟100~120次;加减速时间为0,频率60HZ;小负载运行变频没事,电机容易发热
  • 下载积分:+2(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C:
    问一下4楼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4楼电机功率多大?

    0.75kw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75kw

    用的是哪家產品?

网友E:
    这么频繁的改变频率对变频器的稳定和寿命都有影响吧。
    工控组态

网友F:
            这么短时间,对两者冲击力都很大,建议选用大一级的变频器!
  • 下载积分:+2(xqx66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功率多大?如果是10KW  2极的话,电机从3000多转降到500多转,也的用0.5秒时间

    不可能在瞬间从3000多转降到500多转

    电机是0.12KW,我选的是SEW的,变频器打算用的0.2KW,选OMRON,因为一个朋友老是叫我买他的,OMRON应该没问题吧。电机是1500rpm的,选了一个1:20的减速机。东西我还没下单买,大家看这样的控制有问题吗?最开始机械的人说那0.5秒要停止电机,那样的话启停更加频繁了,所以我不肯,我说那0.5秒干脆低速运行算了。请问这样行不行?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应该没问题。OMRON的产品也挺好

    5KW电机20秒一次,从300转到1400转。我用过还可以
  • 下载积分:+2(xqx666)

网友G:
选好点的变频器,应该没问题。就看你的电机散热的好坏啦。
下载积分:+1(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H:
那你还不如把这0.5S用作加速和减速过程呢

网友I:
建议不要这样做
原因
1。太频繁
2。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普通电机正常工作范围20HZ以上额定频率一下,高频或者低频都会导致电机发烫,你的10HZ,处于不正常工作状态,不可取,何况频繁工作在这种状态下,
如果你的电机工作在20HZ和50HZ不停变换下,我没太多意见,因为你无负载

网友I:
20-60HZ,我也没什么意见,如果是10-60HZ,我反对,坚决反对

网友J:
响应速度主要看系统惯量(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之和)的大小,那么频繁切换,减速器就受不了

网友J:
这么小功率,建议用伺服,甩掉减速器,应该OK

网友J:
你用减速器是为了减速还是增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