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

楼主(2010-12-01):
各位大侠,1360KW的鼠龙电机,电压440V,电流2056A,自藕降压启动,该选什么样的接触器哇??
谁有这方面经验,指点下!!谢谢
这么大功率,没接触过

网友A:
用变频器算了,安全啊!

网友B:
接触器??
大哥,接觸器還有用嗎?
用軟啟動也行~~!

楼主:
电机的型号和自偶启动方式都是客户指定的,他们肯定用过。
给的电机型号是ABB 的AMI 450L4A VAMH,我在ABB官网都没找到!郁闷ING

网友C:
这么大的没见过

网友D:
谁见过1.3MW的电机还用接触器啊?要是有这个大的接触器的话,估计比人都大,
通常750KW以上的都是高压电机,6KV或是10KV的,一般都是用高压变频器控制的,
我见过原来纸厂的切片机,750KW的,没有用变频器控制,由于电压高,所以电流不是很大,
所以直接用油开关直接启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用变频器好些,用接触器体积很大

网友F:
用可控硅启动

网友G:
还真没见过2000A以上的接触器,不过用空开可以的。

网友H:
没见过2000A的接触器倒是有2000A的智能开关

网友I:
以前接触在1000KW以上的都是高压电机(6KV),低压(440V)用接触器(自藕降压启动)控制1000KW以上确实比较少见。
找相应接触器可以问问低压电气生产厂家是否有配件提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在问客户那边以前是什么方式启动的。

网友J:
建议你用软启动器

网友K:
没人见过

网友L:
没见过这样的接触器

网友M:
我见过2500KW变频器。国产的好像还20多万呢

网友N:
520kW用过星三角启动,这么大没用过
jxh668

网友O:
用油开关,不过要用其它的动力起动后再投入,或用液阻开关柜

网友P:
这麽大的接触器真没用过,不过如果非得用接触器的情况下,可以每一相电源单独用一个接触器。用800A左右的接触器也就可以了。如CJ--20等系列接触器。这样用比软启动、变频器的费用少了不少,但安全性能差很多!慎用!

1162859666@qq.com

网友Q:
吓人!这么大的电流。用接触器真是不好办。兄弟用变频器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R:
真的很大啊,想都不敢想,多大的电机啊

网友S:
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T:
用变频器吧

网友U: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V: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最好还是问厂商
工控组态

网友W:
对!
用变频器!

网友X:
估计控制箱都比屋高

网友Y:
就算真的有那么大的接触器,会不会因为接通、断开的时候电弧的原因面经常坏啊?

网友Z:
这么大的电机,这么低的工作电压,从没有见过,佩服。

网友AA:
难以想象
James

网友AB:
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估计也没那么大的接触器吧 建议用变频!

网友AC:
我们厂有一台750KW的中频炉,和电机控制应该很相近,是用3只接触器分别控制三相电源,把每个接触器的三个点并联使用就OK了,电流确实有点大,用两根300平方加一根120的铝心线搞定的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AD:
只用过200KW的
我悄悄的来 但还是希望留下一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