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哪位大侠能够提供,步进马达的测试程序(只要求能左右转)

楼主(2010-12-01):
因公司买了一批步进马达,需要测试一下性能。
现在手头上有CMP2A-60CDT-D的欧姆龙PLC
只是需要能够转就可以了。麻烦那位能够赐教一个程序

网友A:
就是一段手动程序嘛,你用PLS2指令就行

楼主:
大哥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是说“只是需要能够转就可以了”,这样完全可以啊

楼主:
脉冲是不是脉冲输出10.01

网友B:
如果你的侍服卡支持的话:10.00 是正转脉冲,10.01是反转脉冲。

楼主:
那位大侠能够有时间的话,能否帮忙编辑这样的一个程序(因为我这是逼上梁山)第一次编程,只是懂一点点
只是需要马达能左右转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请你把主题上的“跪”字去掉,动不动就下跪真不是个大老爷们;
其次请报上你的伺服卡的反转条件是什么?
再就请讲清楚你的转速要多少.

网友C:
给你做了个,绝对位置控制的输入1000为正转,输入0为反转回0,未经过测试请留意。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