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松下PLC控制松下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0-12-01):
那位松下达人,下面这个程序是控制松下伺服定位运转的一个小程序,触摸屏和PLC都有,就是给一个触发信号伺服电机按照触摸屏设定的时间和圈数运转,完成圈数后停在原点位置(原点用外置的一个接近开关),现在的时间设定是整数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怎么改成可以设定为一位小数点的时间?我设置后运行就出现运算故障,请问该怎么办呢?
新建 好压 RAR 压缩文件.rar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那位达人说说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屏上选择小数点跟随可以吗?实在不行屏上用字符串,然后在PLC转整数……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意思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B:
首先,你用的定时器是什么类型的?1ms?10ms?100ms?
你要屏上显示是以秒为单位?那样的话你可以吧结果给PLC处理,或者把数值给触摸屏处理,也或者如果可以设置比例转换那就就设置

网友C:
你看一看在HMI上让数据显示1位小数点不久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