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和FX2N的PLC,接在X3,X4和X5上,用C253,有问题?

楼主(2010-12-01):
最近在调一个设备,用了两个光栅尺和FX2N的PLC
一个光栅尺接在X0, X1和X2上,用C252,没问题。
另外一个光栅尺接在X3,X4和X5上,用C253,有问题:有读数,但是没有规律,滑块回零了,读书没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三菱的FX2N的PLC只能接一个光栅尺啊?

网友A:
记得要算一个总频率分配<20K

网友B:
多个高速计数器并用时,处理的频率不能超过PLC规定的频率,C252-C255最高能捕获5KHZ的频率。

楼主:
学习了,我可以只用三相中的一相吗?

网友B:
用几相都可以,关键的看你用的高速计数器是几相输入的。要是3相输入的你用了1相,那它也不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