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步进指令STL S21不知如何输入

楼主(2010-12-01):
今天我想用步进指令编辑程序,可是步进指令STL S21不知如何输入,编程软件上也找不到这样的图标,请各位师傅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这样的图形 只能用三菱的老款编程软件 WIN那个软件才能出来你WORD的效果 GX-develop是出不来那样效果的。 老软件直接打STL S21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war321 师傅的回复!能告诉我是哪个版本吗?

网友B:
在键盘上按F8 输入STL S21就好了,不过GX-develop和老的FX GPWIN 软件写出来的样子不一样。如果习惯用FX GPWIN那就先用FX GPWIN写,然后再用GX-develop打开。

网友C:
多看点书,有的有实例。

网友D:
GX-D用指令表输
SET S20
STL S20
SET Y0
SET S21
功能一样,但显示的梯形图不一样